联想t430u 大短路

楼主(2015-09-09):
今天是小白第一次真正维修笔记本     也是第一次发帖      好废话不多说 先看看我的维修经历
这台机子是师傅递给我的     说是短路   我一看是联想  T430U   可调  一插   打表
果真是大短路    三下五除二把板子拆下来      看了看板子  无明显烧毁痕迹   然后就用数字表测起公共点来 找到一处公共点短路   用烧鸡大法找到一颗电容短路      换上一颗电容上去     一测   ok    没短了
哈哈    满心欢喜装机了       装好机   开机进系统了     进去了   关机把电池装上测试
电池装好了  但下一刻   我嘲    一插可调打表!!!          怎么回事    刚刚都进系统了
好吧    又把机子拆开    裸板插可调   没打表         心想难道刚刚机子没装好      应该不会啊    对了刚刚是插电池的     插上电池果真   又打表了      ·    冷静了下   想了想    电池肯定是好的      可调也能进系统      问题应该出在公共点       应该重点查mos管     和三级管   因为单用可调都可以进系统           而同时用就短路    肯定是控制元件出了问题       既然有了方向那就干吧
烧鸡大法   本来就是利用大连流    使元件发烫           既然是短路应该都可以用烧鸡大法       电池插上    可调电压调到最小          慢慢增加    电流2a    没有     3A      还是没有          4A    哈哈     感觉有个MOS管在发烫     就下面这个        换上     OK      电池   电源     都可以用了          第一次写帖子写的不好    勿怪

网友:
烧鸡法电流多大会烧断线的,查电池短路电池隔离管和两个充电管可能性大

网友:
又是保护隔离那边的MOS管坏了吧?

网友:
烧鸡大发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池这边的那个管吧,如果那个管通了,相当公共点直接给电池供电,那当然短了

网友:
烧鸡大法学习了,,,近期在看【迅维】的 笔记本维修,好像是天书

网友:
看图应该是电池放电管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管短好检测的,烧鸡了

网友:
这个 管通了也不会引起大短吧  因为正常运行的时候他就是导通的状态啊

网友:
我的联想T510风扇现就开机时转一下,然后就现也不转了,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
烧鸡打法很管用

网友(2016-09-13):
4A电流在那烧鸡,有点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