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神经病故障

楼主(2015-09-09):
今天接一台think x230顾客说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又自动加电。但是今天试了一天机都没有出现故障。请问该怎么下手

网友:
检查温控信号是否正常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掉电的机器需要测试到掉电的时候,才能找到问题点的。

网友:
你不是捡到了吗?

网友A:
清下灰 加点硅胶 就算好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就这样啊,还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看样子要多试几天了

网友:
看来你还得多试试,看看掉不掉电啊?稳定最重要啊

网友:
拆下U重新安装好,说不定就解决了。

网友:
掉电谁不准。

网友:
先清理风扇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清下灰,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下灰 加点硅胶 就算好了

拿回去还掉呢 那不就是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