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暗屏怎么查?

楼主(2015-09-09):
显示屏暗屏怎么查?
暗屏

网友:
检查高压或LDE升压部分,这俩个的是供光原。

网友:
查背光电源电路,背光升压电路,LED背光条有否断灯 ,LCD的灯管开路

网友:
一是升压电路,二是灯条,三是给升压电路的开启电压。

网友:
缺少配件就上网淘白

网友:
高压条 或者 灯管坏。。只能换通用就知道了 或者 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