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无公共点和3,5V维修

楼主(2015-09-09):
板号:LA-4891P

首先测量公共点与各大电感的对地值:

公共 点:502

3V:155

5V:151

对地值无明显异常,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5,但是测量公共点0.8V。打开图纸。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又呈现在眼前。关于这个电路,现在网上一搜一大把,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只大概分析一下本机工作条件。先看下图:

适配器电压VIN要想到达公共点B+,必须要PQ8,PQ9完全导通。这里图上虽然没有注明MOS管的内部结构,但是我们从型号FDS4435上可以看也这是一个4435的P沟道MOS管。正常情况下VIN到达B+的工作流程如下:

一:VIN会经过PQ8的内部体二极管流向P2,产生小电流的接近19V的电压;

二:ACOF为低电平使PQ21截止;

三:在ACON不为低电 平的情况下,PACIN为高电平控制PQ19DS导通接地;

四:这样P2的电压经过PR50和PR59分压。分压后的电压再送到PQ8,PQ9的G极,使PQ8和PQ9完全导通。

经测量,P2的小电流电压已经正常,实测18.6V,ACOFF为低电平,PQ21是截止状态,PACIN来自LM393(PU1A)的第一脚开漏输出如下图:

经实测,为3.36V的高电平。属于正常。

现在唯一不满足条件的就是ACON,不能为低电平,我们来看看ACON来自于哪

从上图可以看出,要满足ACON不为低电平,PU1B的5脚电压要大于6脚电压,从而使7脚开漏输出高电平。这里实测5脚电压为0.4V,而6脚电压为3.3V,显然不对。为了确定到底是B+去的地方有拉低,还是LM393的问题,我这里采用的是把PD5取下,这就断开了ACON与LM393第7脚的连接。

断开之后理论上以上条件都满足了。再进行实测PQ8,PQ9的G极为9.2V,B+电压为19V,PU1B的5脚电压为3.9V。说明PQ8,PQ9已完全导通了。公共点已产生。但是并没有完啦,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当然首先可以确定B+去的其他地方没有短路,不然现在的B+也不会正常。我从这里入手,现在PU1B的5脚电压已经大于6脚电压,PD5也已经摘掉,按理论上讲7脚已经有开漏高电平输出了。实测只有0.16V。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由于开漏输出是由VL上拉,来看看VL的来源

从图中可以看出VL来自TPS51125输出的5V线性电压。经实测,VL现在是没电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VL没电呢?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不满足,无输出;

二: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这里就是芯片坏;

三:芯片有输出,但被后级拉低导致无电。

51125的工作流程如下:

一:16脚VIN得到B++主供电;这里是B+经过电感PL20后产生B++

经实测这里是正常的19V

二:B+会通过PR86和PR87分压为3V左右的电压给EN0脚,用于线性电压VREG5和VREG3的开启信号。这里实测3.1V,已经正常;

三:芯片这里会产生2VREF_51125的内部基准电压,这个电压同时又会送到芯片的第14脚作为模式设定。这里实测0.3V,完全不正常。

四:芯片输出3V,5V的线性电压。这里实测没有电压;

五:VS控制PQ28截止,VL控制PQ26和PQ27导通使ENTRIP1和ENTRIP2接地。从而开启3V,5V的PWM供电。如图:

从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但是没有REF,线性,与PWM输出。首先考虑换个芯片。于是拆下PWM的两个上管PQ22,与PQ23.找老师领了个51125换上。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芯片之前有人换过,我换好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PWM的3V,5V自举升压电容PC50和PC51没有了,可能是前面的人拖掉了。我这里把它们补上。

一切就绪之后再次通电测量2VREF已正常出来,再测3V,5V线性,也已正常出来,看来之前真是芯片坏掉。就在这时,电流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0.11A。按理说PWM上管都没装,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呀,我赶紧摸了一下芯片,哇,好烫。赶快切断电源。看来还有问题,还好及时发现,否则恐怕这芯片也命不久矣。倒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芯片发烫了,由于不能带电测试太久,只能挨着测一下芯片周片的电阻电容了。这时一个3V线性的电容PC49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客三七二十一,先拆掉量量再说。拆掉,通电,电流0.05,芯片也不烫了,真是这里的问题,然后在料板上再拆一个装上。

这里再回到前面的问题。PU1B的7脚没电压,由于7脚是开漏输出由VL上拉,VL没有输出,7脚自然也没有电压,这里7脚同时通过PD5拉低ACON,所以导至公共点没有电。所以现在7脚有电了。我们再把PD5装上。一切工作就正常了。

接下来就是测PWM3V,5V上管G极波形,由于这里漏拍照了,所以不能上图了。

装上两路上管,再测G极波形

liweichun123 -5 渣渣,复制的
黑暗纪实 -3
怀修旧 -5 山寨

网友:
你这个帖子是复制的?咋那么多乱码?

网友:
有点像复制的呀

网友:
乱码又没图  看不懂的感觉

网友:
复制的 扣分

网友A:
请问你们怎么把这帖子删掉呢???   我已经知道不好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怎么把这帖子删掉呢???   我已经知道不好了,谢谢啦

站出来认错,值得赞。有求助就自己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