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插电源冒火花什么情况

楼主(2015-09-09):
烧掉的地方

网友:
短路了呗。。。

网友:
应该是19V短路了

网友:
19V 短路 送修吧

网友:
哦。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必然是有短路存在
初步估计是版层烧糊 短路

网友:
短路,送修,实在不行直接换板子坝!

网友:
短路了,而且很严重

网友:
有短路存在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才冒烟啊。应该损坏很大了,

网友:
短路造成,板层严重烧毁的话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你应该不是专业的维修技术员建议送修当地专业的维修,打火一般短路,建议不要在插电,华硕的主板没图纸,如果自己搞,可能要换版了。

网友:
还用说短路

网友:
大短路了。先别上电,测哪短路就拆,不短为止,换好元器件在上电

网友:
准备做烧烤吧,很多机器插电有火的,只要能开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然是有短路存在
初步估计是版层烧糊 短路

此板有4成几率修复。。。

网友:
应该是VDD主供电    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