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截除BIOS多余体积

楼主(2015-09-09):
惠普官方提取的BIOS文件,体积大于BIOS储存芯片4MB容量。听说可以去掉BIOS文件多余的部分,使修改后的体积变成4M,就是不会弄。哪位会做的可否帮忙处理一下,或发一下教程也可以。谢谢!处理后的文件请发至: seeks@foxmail.com .
http://pan.baidu.com/s/1hqEoBAG

网友A:
这个要有原来大小bios来比较才能提取的或者知道bios主程序在哪个段,要不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有原来大小bios来比较才能提取的或者知道bios主程序在哪个段,要不无解...

已上传原厂,备份,论坛下载,三个包了,麻烦大神帮忙修改一下原厂BIOS,万分感谢、、、。。。
http://pan.baidu.com/s/1ntF0uvR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原厂的这种是加密或者是压缩过的,我不会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原厂的这种是加密或者是压缩过的,我不会改....

请问一下你那有没有DAOU93MB6D0 REV:D 这型号的BIOS文件,我在此论坛和其他论坛上都下载刷写过,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