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求助,关于海信电视屏幕花问题显示

楼主(2015-09-09):
电视机正常放着突然出现画面正反倒置情况
过了一会儿画面彻底不正常
求问各位大大,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屏线松了 没有   没有就刷个BIOS

网友:
用户吧,不告诉你。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问题是逻辑板还是主板

网友:
一般是胶片有问题的

网友:
屏线  刷程序试试

网友:
找块通用的点下屏,看是屏坏还是板坏了,再修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那肯定是显卡坏了,电视,还没有见过。

网友:
先搞屏线,在点屏,看屏有没有坏,最后是板。维修就是一步一步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图片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液晶面板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程序,如果不行那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