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开机提示电池电压低 。自动关机

楼主(2015-09-09):
来到时不开机 。。重插键盘可开机。。提示电池电压低。。电池都没接。。有碰到的过吗

网友:
找图纸吧,充电电路,或者直接换充电芯片

网友:
查充电芯片及电池线路

网友:
查充电和电池到EC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充电电路或者EC出问题了,还有看到你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BATLOW这个信号,你也可以查查

网友:
我遇到E40的进BIOS,F9恢复一下,再F10保存就可了。。。。

网友:
充电芯片和ec的可能最大

网友:
这机器很多腐蚀的 可能是充电部分有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