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S2游戏机主板这个模块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5-09-09):
如题!游戏机主板上面的,想知道这块小板还有没有什么用途?芯片上面没字!
芯片

网友:
直读芯片板

网友:
解码用的 索尼游戏机不改机器读不了盗版的

网友:
ps2无法运行的盗版盘必须加上这个越狱芯片来达到目的,一般这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A:
PS2有很多不同牌子的直讀芯片,不要這片只能玩正版

网友(2015-10-25):
这个属于脉冲芯片 是越狱游戏机用的 看样子是 Xbox 游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