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零磁道红块很慢

楼主(2015-09-09):
      接一台笔记本,装系统,一年多的机子,直接U盘进PE装了WIN7,感觉慢得不能忍受,于是在DOS下用MHDD测试第一个点就是红的,其它还好,是这个引起慢的么?

网友:
这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
这种是红的我试过用MHDD檫不掉。前面擦掉了   后面又出坏道了。。你们修复坏道是用什么修复的

网友:
这种是没办法的,sf也解决不了.但它并不影响 使用

网友(2015-10-21):
就是第一个红块引起的慢,这个好修

网友:
这个怎么修?MHDD 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