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索尼机子的大师帮帮忙啊

楼主(2015-09-09):
(图片)

网友:
我昨天接的一台索尼机子,版号MBX-237,插电测机的时候电流可以上到0.45左右,但是不显示,而且掉电,掉电之后不能触发不,,我拆机检测,,这款机子待机是触发后才出来,可是掉电之后待机电压却没有消失,经过检测,显卡没有供电,其他的电压都出来了,处理器电压也出来了,这个,百思不得索尼的姐 啊。于是又测一遍,还是一样,我就开始修显卡供电,过程一天,供电芯片换了,可是还是没有修出电压来,真不是一般的蛋疼。上图是图纸上截取的,应该是时序,有没有人懂这款机子的时序,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电压产生与分布图。很明细j地说明了各组电压的产生条件与去处,顺序是从上到下,,,,,

网友:
机器待机就有3/5V吧,按不触发时序检修。

网友:
掉电不能触发,一般是有短路!打一下电感对地值

网友:
我郁闷啊,我压抑,这个就是说先有处理器电压了

网友:
去迅维基地学学吧!

网友:
还是多看看录像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