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LE32A3320/80液晶电视开机困难

楼主(2015-09-09):
一台AOC LE32A3320/80液晶电视开机困难,,没有规律,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开机红绿灯交替亮,有时候过一会就开了,,,,看一会儿关机,又不好开,,,,,,,,,开壳测试,,电源全部正常,,主板的1.25,,,1.85,,,2.63,,,3.3都有,,,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查看下晶振同周边吧

网友:
一般是bois出问题刷下试下

网友:
谢谢指点,晶振两边电压1.72.......1.73一直有的,,25Q32FV.....的芯片,,,我的老编程器好像不能用,,,也没有这个程序软件,,

网友:
网上借了个图片,,,,也怀疑会不会是那个BGA的芯片虚焊了,,,,,,,,哎维修这个没有完整的工具真是麻烦,,,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怀疑2.63是不是高了。换个块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2.63是不是高了。换个块试看。

这路稳压块不是固定稳压,,,是1117ADJ,,,没有资料不知道是多少电压啊,,电容,,电阻都没有标示的

网友:
现在怀疑开机电路可能有问题,,,,,希望大家指点,,,有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求助,有没有这个程序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
【迅维】网曾今就有师傅上传过这电视的25Q32程序,板一样机型不一样而已,自己找找。

网友B:
测量不能开机时的电压及能开机时的电压,看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曾今就有师傅上传过这电视的25Q32程序,板一样机型不一样而已,自己找找。

谢谢指点,,,感觉不一样不能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不能开机时的电压及能开机时的电压,看有什么差别

现在就是慢慢在测量,,,跑线路,,两天跑了五条线.......大都是没有着落,,,有的进了GBA,,,,,,,也有找到了开机变化的,,,好像有很多点的,,,,,头都大了,电容电阻都没有表示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是慢慢在测量,,,跑线路,,两天跑了五条线.......大都是没有着落,,,有的进了GBA,,,,,,,也有 ...

主要是测量主要的供电电压

网友:
主板的主要供电都有的,,,现在就是通电有时候红灯亮,所有供电都有,但是操作失灵,不开机,,,过一会儿会自动开起来,,,,,,,,有时候红灯蓝灯交替亮,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发现从主芯片出来的一个引脚,这个一直连接到开机电路的,没有3伏电压,,正常开机就有,,这个时候其他的电压都已经有了,,,所以现在还没有确定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时序,也怀疑是开机电路,,也怀疑是主控电路,,也怀疑是不是有保护电路,,现在准备找一个软件换一下,,,所以还要买一个编程器,,所以还没有头绪,,,又不知道要去哪里找软件,,,不知道哪个编程器好用,,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还没有呢,,,,,,

网友:
曾经遇到与你差不多现象的TCL液晶彩电,最后是换块数字板修复的,到现在我还怀疑是程序的问题,苦于没有编程器跟程序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参与,,,这次又失败了,,,没有维修好,,,说改主板,【没有找到一样的主板】,客户不同意,,,,说改了还是会坏的,,,,我去个球球的,有哪种维修了不会坏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谢谢,,,,,,,
有一个老编程器,不支持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有一个U盘可以刷新程序,,网上买了一个程序,,,【没有包好的】,,u盘也不知道刷新方法,听说不是每个都一样的,,,只有做过改装版,,,怕刷不开机就麻烦了,,原来还能开机的,,,,,其实现在最大的怀疑是BGA脱焊了,,,,也是不敢乱焊,,,

,如果客户答应改装版,,,我就可以放开来,,,搞个稀巴烂都没关系,,,反正要改了,,好坏无所谓了

网友:
我也是这2天接到一台aoc32寸的电视,板子和你发的一样,只是我的故障是全部输入信号都不显示,刷bios了,没用。电压也非常正常!这板子tb很少!!55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网上买个程序吧

网友:
似乎滤波不良,要么cpu输出了反复开关机,看看按键是否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