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开机亮一会立马黑屏

楼主(2015-09-09):
HP431开机亮一会立马黑屏,黑屏时电流只有0.15A,测无显卡和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测显卡供电的IC开启脚电压正常,

网友:
显卡有短路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后故障解决

网友:
显卡虚焊也会影响供电

网友:
不出显卡供电是虚焊引起的,这种情况没遇见过,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加焊显卡解决了。顺便说一下,如果开机不良(确认是显卡虚焊的情况下),加焊显卡如果不成功也会变成这种现象,亲自实践结果!!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有注意,又给我上了一颗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个无显示的问题,只是偶而才开得了机,工作起来没问题,估计是显卡问题,有时间再修他

网友:
没工具好痛苦

网友:
屏  屏线,显卡  北桥

网友B:
你没有工具来干啥,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一个无显示的问题,只是偶而才开得了机,工作起来没问题,估计是显卡问题,有时间再修他

这个可以开机后永远不关机,直到慢慢淘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工具来干啥,玩吗?

要热焊台,我又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的,自己的热风枪也坏了(风扇不行了)。只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热焊台,我又不是专业维修笔记本的,自己的热风枪也坏了(风扇不行了)。只能呵呵

可怜人呀?找个风扇换上

网友:
显卡通病吧,,,你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最早被朋友误导了,说只要关掉电源,放电完就可以开机.以为非焊接问题,所以没怀疑显卡.之后意识到这点后,早叫朋友拿出去修了,没工具太麻烦,算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 加焊显卡

网友:
供电芯片EN都有了还不出显卡供电?不会是加焊显卡时影响到了周围的零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