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白请求大师们经验!

楼主(2015-09-09):
之前开机是黑屏,后来检测是显卡出了问题。本人显卡是垃圾 V星暴雪V5。现在一开机就是花屏,完全看不到任何画面。请问,这类显卡花屏,该做什么检测?虚焊补焊?还是测电阻,测什么的?望大师指教。
显卡
黑屏

网友:
加焊BGA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都是显卡虚焊,如果是N卡的话就更是了,加焊一下显卡成功几率会很大!!

网友:
压下芯片看有反映不,有就是芯片空了 ,上BGA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