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主板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9-09):
今天遇到一个杂牌G41主板  插上电源触发后量各路供电够正常  量PCI A15  B16也正常  心想先放下电看看  还有CMOS跳帽也清除了一下  重新触发后跑码亮机了 心想捡了一个放电就好的板子 有点乐滋滋的 这时拔掉电源线和小12V线  心想再试一下开机 这一触发发现又不跑码了  经过反复实验  确定拔掉电源线和小12V  就不跑码  然后要清除CMOS才能正常跑码亮机 然后不拔掉电源线和小12V就可以关机 重启都正常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情况呢(附:加焊过桥也一样故障)

网友A:
这个,我也与遇到过几块,最后都是丢料板堆里了,也希望大神们来解决一下。。帮顶,应该是沙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与遇到过几块,最后都是丢料板堆里了,也希望大神们来解决一下。。帮顶,应该是沙发吧!!

会不会是那些杂牌板的桥都是用那些次品料装上去的  省钱嘛  所以一般都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些杂牌板的桥都是用那些次品料装上去的  省钱嘛  所以一般都是不稳定

这些杂牌都是翻新的,所用的南北桥都是从旧板上拆的。稳定性吗,谁用谁知道。

网友:
这些杂牌板子,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对于没有示波器的我们,却是不好修啊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翻新G41 很多  里面装过时志强CPU  问题多得很啊

网友:
我就特别不喜欢这些杂牌山寨的东西,什么听都没听过的*词语被过滤*主板,黑潮主板,速捷主板,坏了特别难查,还有数都数不完的山寨电源。。。我擦!人品好没什么,人品不好电源冒烟,主板烧毁,甚至全套烧都有可能。。。我这边的电脑店新装机很多就喜欢用这些电源,真无语。。

网友:
旧芯片 翻新的主板就不用修了吧

网友:
我遇见过不能保存CMOS设置的杂牌板,很幸运,第一次跑线路才跑了两三个元件就找到故障点了,是个黑色的芝麻管断路,不知道是贴片电感还是电阻,我找了个同样大小的贴片电阻换上去,修好了那块板。原因是BAT供电线路上这个元件断路导致无法供电给南桥。你这个故障,我倒是没见过。

网友:
虽然不赞成把时间浪费在杂牌板上,不过还是提供些思路给你做参考吧。更换COMS电池和查RTC电路。

网友:
BIOS程序有刷过吗?不妨可以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 换过没有

网友:
杂牌的不用修了吧

网友:
杂牌板很难修,而且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