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技嘉 GA-EP43T-UD3L 反复掉电 反复重启 没cpu供电 不跑码

楼主(2015-09-10):
接手一批网吧机 全是技嘉P43这鸟型号,大部分板都有剪过CPU卡槽的,至于为啥要剪卡槽 ,相信是个同行多知道把,网吧省成本,改四核...........
(本人有一坏毛病,碰上问题就上迅维网查通病,感谢迅维一路有你,帮我维修上省了不少查问题的时间,也捡了不少便宜,当然也有误导了不少思维,全拜托了那些不负责的小白 乱评论,干这干那滴)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机自动断电反复重启 论坛一查 修啥问题的都有,拆串口 ,干SB,拆U9,换IT8268,换内存.看着就头大了.估计是臭狗屎,放一边先,
换一块,不跑马 放一边先,
再换一片,没U供电,还是放一边,
再来一块,就不信没死鱼,主供电正常 复位灯亮
..........测了一大堆就没看到快好修的板,
算了还是耐心修把,整了好几个小时,就有几片是洗了下CPU针脚的好了,这反复断电重启的 怎么也搞不定,最后回过头来一想不是是整志强的U 温度太高了 导致底座接触不良把,拇指轻轻一压 哦了 全是这底座问题,最后在告诉大家一声 这板不上内存会自动反复重启 BIOS问题也会反复重启

网友(2015-11-07):
明天我去烤座。今天搜一天啦

网友(2015-09-16):
今天碰到一个反复跑C1重启,内存问题,修好。

网友:
座子问题是通病

网友A:
这个我就老老实实用有背板的散热器,换别的都不成

网友(2015-10-19):
现在有一块反复重启的,不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老老实实用有背板的散热器,换别的都不成

什么叫背板散热器

网友:
楼主是cpu座子接触不良是吗

网友:
楼主加焊了是吗,容不容易返修啊

网友:
一批网吧机器,找出问题就好,估计小赚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