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LINK TL-WR742N V6.0固件!

楼主(2015-09-10):
如题求TP-LINK  TL-WR742N V6.0固件!这路由故障是不能连接猫!无线和1234口都正常!官网只有5.0和7.0的固件!下载7.0的提示版本不对!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http://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download_1143.html这个不就是了?

网友:
迅维里面大神多,路由也有搞头哈

网友:
~~给玩意儿有搞头吗,不过要是闲着也当学知识吧

网友:
zheg 这个没修的价值了吧   40多元

网友:
tp-link tl-wr742n v6.0固件

网友:
我上次升级路由系统是直接联系 tp的工程师 然后把我路由器的当前版本和硬件型号截图发过去 然后发过来了一个系统 自己升级了一下 还可以 路由器是没问题  就是网络线路一下雨就断线 这个区域的通病 没办法了

网友A:
维修是我们的工作。要引导客人向维修。新三年,旧三年。节约是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是我们的工作。要引导客人向维修。新三年,旧三年。节约是美德!

可不咋地!都换新的咱们就得改行了!

网友:
这种路由从来不搞 坏了就卖废品

网友:
也当学知识吧

网友:
一个单天线的TP 修的兴致勃勃

网友:
所有的官网上都应该有吧

网友B:
编程器备份的TL-WR742N V6.0固件要吗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备份的TL-WR742N V6.0固件要吗饿????

要!发一个呗!谢谢你哥们!

网友:
带Breed的编程器固件
国际版的
Breed 的具体功效,可百度
刷了之后按住res键 插电源
192.168.1.1进去刷任意固件

网友:
晕死的 发了。。。提示审核。。

网友C:
都是扔一边去,把精力放在其它上面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扔一边去,把精力放在其它上面更好!

有这路由器的程序吗?给一个我刷上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路由器的程序吗?给一个我刷上试试呗!

没有啊!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