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的电感对地阻值5欧姆,正常吗

楼主(2015-09-10):
(无正文)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上U测的时候

网友:
上 的 了CPU的话说正常

网友:
上CPU测得5欧姆是正常的,因为CPU耗散功率大所以内阻低,不上CPU的话则不正常。

网友:
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
我记得一般的同志是打的对地值

网友:
上U这个阻值是正常的,不上的话,就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啊,上CPU后测得这个数值应该是正常的数据啊。

网友:
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