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

楼主(2015-09-10):
一台联想K49笔记本,在BIOS下面能认到键盘进系统认不到键盘,BIOS刷过不行有谁知道怎么修

网友:
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不是系统的故障吗?

网友:
先软后硬来。进PE能用吗键盘,有没换键盘试过

网友:
进不去PE进了U盘键盘就不能用了

网友:
而且外接键盘不能用

网友:
直接装,,,,,,不行换硬盘看看,

网友:
还有这么奇葩的故障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试啊,在PE下面能认到吗?

网友A:
外接硬盘你的灯亮没有

网友:
如果不行先换EC再搞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硬盘你的灯亮没有

外接灯不亮

网友:
拆了键盘和触摸板用外接键盘试试,不行先刷BIOS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