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故障电池烧坏X220主板,开机过程有电流跳变的视频,故障在哪里?

楼主(2015-09-10):
X220机器原工作正常,得到一块据说是有较大损耗的电池,想检查一下究竟损耗了多少,就将这块电池装在了X220机器上,插入交流电源后,开机不亮屏了!
拆掉这块电池、只用交流电源,X220机器也点不亮了,这下麻烦了。
换到试验电源上,发现有正常的待机电流变化,显示待机回路是正常的;
按下键盘的开关键,发现有正常的开机启动过程,但电流跳变到1.18A时直接掉电为0.00A,且再次按下键盘开关也不能重新开机,说明已经掉电保护了,拔掉试验电源重新插入后可以再次重复这样的开机过程,但仍然是在电流跳变到1.18A时直接掉电保护。

请问根据电流跳变的情况判断,故障应该是在哪个位置?

网友A:
这个动态图片  怎么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态图片  怎么做的啊!

视频GIF转换器,V1.2.0
非常好用、方便!

网友:
这个动态图片,好看

网友:
你看还那些没有过

网友:
有地方保护了,有轻微短路好像。

网友C:
是不是最后的VCC3P没有出来啊?

网友:
放一下电看一下是否可以亮机

网友:
你放放电看看  不行只有查供电保险  这个机器保险还是很好地

网友:
同意楼上 主板放电试下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脚相关,,,,,

网友:
顺着放电电路慢慢查,你这个应该是烧坏IC了  好查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在看看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先放电看看,不行就查查屏供电

网友:
这个只知道短路,具体哪里还需要测量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看看,如果还不行,故障应该是在充放电,保护隔离,或者系统供电这三块

网友:
不会烧充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最后的VCC3P没有出来啊?

比较赞成您的观点。
现在是没有装大电池的,仅用试验电源供电,保护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就应该是待机芯片U59(型号TB62514FG)的46脚发出了关断信号-PWRSHUTDOWN,而其来源却可能是58脚的热敏温度、16脚的-SHUTDOWN信号,以及VCC5M、VCC3M的PWRG和VCC5B、VCC3B、VCC3P电压检测。

网友:
拿掉内存条 还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录的视频 转换的  图片格式吗!!

3楼有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号的,是免费软件。

网友:
电池接口顺着查   应该好修

网友:
软件不错的说
机器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在那一块好电池激活一下

网友:
机器之前是好的,只是检测耗损的电池造成保护。应该是充电时电流过大引起的充电电路出现故障。主要还是围绕充电芯片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GIF转换器,V1.2.0
非常好用、方便!

OK  谢谢  下次上传故障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最后的VCC3P没有出来啊?

不是。
原因仍然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