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小小白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5-09-10):
刚接到联想B470上一看不上电测公共点DCBATOUT没电,我想着个一定好修肯定是保护隔离的管子烧了,打开图纸一看找到保护隔离管
PU4001谁知道是个P管,在线测电压都没有,心中一喜肯定好修,如实在线测量好坏,可是失望了PU4001并没有击穿,不死心打阻值,都正常
管子不应该啊,如是撬起一脚测量还是正常的,没与坏,难道AD+那边断线,如是追查AD+,发现DA+是由PU3801这个P沟道场管控制在线测量电压
在线测量电压,发现S极有点D极没有电压,这不对啊,难道开路了,撬起管子一脚,测量发现管子没有击穿或断开啊,如是测量阻值,测量场管的阻值
正常,焊点的阻值不正常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图纸上面连接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还有两个数字三极管,如是找个几个元器件啊,没有跑线的铜刷拿着板子找啊,找的泪直流啊,几个元器件全部分散的
找到了看到了PQ3801是个NPN数字三级管要导通必须B大于E高电平导通,测量发现PQ3801正常,在去测量PQ3802这个PNP数字三极管不正常,我心里想这下找到问题了吧
今天的晚饭有了,如是看电路图发现可以不装,PU3801是个P管,要导通必须是G小于S所以可以不装啊,心想这些好了什么都不用找还能收钱,刚好分压产生的,如是这是送
钱啊,在测机器发现还是不上电啊
难道没装PQ3802把管子击穿了,心里想亏大了故障扩大了,没晚饭了赶紧测量PU3801发现没击穿还好还好,心里放心下来了,测量电压发现D极还是没电压
如是在去找它相连的元器件发现PC3802电容短路了,变成了直连19V没经过分压过去了,难怪没电压的,这是截止了,去掉PC3802电容,这会谨慎点了,测电压,发现电压出来了,测公共点
也是出来了,
如是上机测试,正常开机联想LOGO出现爽啊,今天要加大餐,太伤脑细胞了

网友:
鼓励发贴,排版有待提升,不要文字发完了,才上图,要图文并茂,那样看起来更直观

网友:
看这有点晕。。不过值得鼓励啊。。

网友:
鼓励发版。。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理论不错

网友:
修好了心情舒畅,修不好唉声叹气

网友A:
电容短路应该早就可以量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应该早就可以量出来呀。

电容是微短,没有完全击穿,对地阻值还有100多

网友:
bucuo不错 修好了 收了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这是电源口进来的第一个隔离管,P管,S极进,D极出来AD+。测量S极有电D极没出来,测量时必然点到控制极4脚,就发现到问题了。又撬呀撬的浪费时间呀!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能修好就是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收藏了!

网友:
维修经验可贵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好...很详细!!!

网友:
第一次好多中a

网友B:
那是个偶合电容啊,短了也不会大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个偶合电容啊,短了也不会大短路的

短路了,微短,直连了

网友:
只要能修好,不管走了什么弯路都是值得鼓励的

网友:
看这有点晕。。不过值得鼓励啊。

网友(2015-10-12):
有思路修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