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 暗屏 是通病吗

楼主(2015-09-10):
如题。
用强光照有显示。开关正常。刷了程序也不行,二个都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灯光有没有问题?不一定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排线

网友A:
看背光工作条件。。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吧  刷程序不行的

网友B:
先点一个灯管,如果正常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更换试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
背光问题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暗屏背光问题,跟程序没关系吧?

网友C:
没有背光查背光相关电路,一般来说刷机不行的,又不是无法开机。

网友:
你看看灯管能不能点亮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灯管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背光工作条件。。

灯管接口LED1--8  还有二组供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背光查背光相关电路,一般来说刷机不行的,又不是无法开机。

背光接口看不懂,接口有LED1--8,还二个供电。其它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点一个灯管,如果正常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更换试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

灯管是扁线,用通用高压板点不亮,想用它的升压板点自己灯管,但接口不好搞。

网友:
还没遇过程序导致没背光

网友:
高压吧问题把  !!!!!

网友:
找一个好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显示器遇到的通病就是信号切换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