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 ,USB不能用

楼主(2015-09-10):
联想台式机主板型号CFM1D3M,,客户说所有USB都无法使用键盘鼠标灯都不亮,测量发现没有USB供电,CMOS电池放电后能用一会,在开机有不能用了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板也是这问题 所有USB2.0口无 5V供电 3.0接口有5v但不能用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呢?我手上也有这么一块,前后usb都不供电,无图纸,求解中……

网友:
你们U口供电的6脚和8脚管子换过没?我的也没有修好呢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正在维修中

网友:
怎么样了,你们的都修好了吗?

网友(2015-10-14):
手上有三片还在修,有修好的吗?分享下经验

网友:
放电就能用了  有刷过BIOS吗?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所有的USB都不能使用 也无供电,维修中……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请问USB供电那八脚芯片是什么?是谁控制的?有知道的吗? 没图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请问USB供电那八脚芯片是什么?是谁控制的?有知道的吗? 没图纸啊!

由5VSB和VCC5输入到芯片的1脚和2脚,我刚刚修好一块,待机时2脚有5V电压,上电就没了。于是我就拆了三组八脚和六脚的组合,直接2脚飞根线到芯片的7脚,六脚的芯片不用飞。意思就是让5V直接到六脚芯片,论坛还有这个帖子我就是按他的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5VSB和VCC5输入到芯片的1脚和2脚,我刚刚修好一块,待机时2脚有5V电压,上电就没了。于是我就拆了三组 ...

上电7脚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板也是这问题 所有USB2.0口无 5V供电 3.0接口有5v但不能用

3.0  的是不是  驱动不对哦

网友:
我也有一块,2。0没电压,8角的心片 4脚得0。75电压,应该有3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5VSB和VCC5输入到芯片的1脚和2脚,我刚刚修好一块,待机时2脚有5V电压,上电就没了。于是我就拆了三组 ...

那个帖子在哪里  给个链接

网友D(2015-11-14):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变质,阻值偏大吧。导致USB的5V转换芯片的EN开启电压过低(0.5V)我看到别人换了55欧姆的电阻,我换了一个1K的,量电压在1.2V,所有的USB供电全部都出来了。楼上的直接把芯片去掉应该也可以,但是换一个电阻和换几个芯片相比,我还是选择换电阻、

网友:
具体是哪一个电阻啊

网友:
哪个电阻求解中……

网友:
你好, 此问题你修好了吗, 我手头正好也有一块, 能否告诉问题,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我这板也是这问题 所有USB2.0口无 5V供电 3.0接口有5v但不能用

你好, 也是一样, 开机就没有5V了, 你的修好了吗, 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5VSB和VCC5输入到芯片的1脚和2脚,我刚刚修好一块,待机时2脚有5V电压,上电就没了。于是我就拆了三组 ...

你好, 你们的修好了吗, 我的问题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变质,阻值偏大吧。导致USB的5V转换芯片的EN开启电压过低(0.5V)我看到别人换了55欧 ...

你好, 能否告知哪一个电阻吗, 谢谢,

网友(2016-01-08):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变质,阻值偏大吧。导致USB的5V转换芯片的EN开启电压过低(0.5V)我看到别人换了55欧 ...

具体是那个电阻呀,没图纸,可否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5VSB和VCC5输入到芯片的1脚和2脚,我刚刚修好一块,待机时2脚有5V电压,上电就没了。于是我就拆了三组 ...

没图,找不到USB限流电阻,刚准备按您说的,拆这个八脚和六脚,直接飞线的,拆了主板后接口两组,尝试开机发现前置USB5V触发后有了,于是装上一组,在开机,也有了,在装上一组,居然USB都能用了,难道虚焊了?明天上班点下试试,目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变质,阻值偏大吧。导致USB的5V转换芯片的EN开启电压过低(0.5V)我看到别人换了55欧 ...

你好,能发一张图吗?

网友(2016-03-22):
我的USB也是时用时不能用,换了一片主板以为好了,放几个小时,鼠标键盘都不能动了。操,难道是电源或硬盘?

网友(2016-05-06):
看来这个是通病,,没人愿意分享,,说是电阻有问题的具体点啊

网友:
我的也修到这里了。怎么没人把那个帖子的链接发一下呢?图纸我的好像有点不对

联想F2997主板ms-7702图纸_ms-7702 CFM1D3M版本1.0.pdf

网友F:
好像是EC的42脚有个上拉电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6-06-07):
是IO的39脚边上的这个电阻,与usb 芯片4脚相通,换了就好了

网友G:
一毛一样的问题!刷BIOS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毛一样的问题!刷BIOS无用

按照时序查一下

网友:
谢谢!!我U13取掉,然后把2连到7就正常了!

网友H:
USB_EN和IO NCT6776F的49脚相连,而49脚经R65上拉得到电压,拆下R65测量,47K,明显偏大,更换一个1K的电阻后,USB_EN得到2.5V电压,八脚芯片开启,USB供电正常。开机后键鼠正常使用。此板修复。

网友I:
我这也是USB口不能用 是U42烧了  我把它吹掉之后  USB灯亮了  可是机器报警不亮了  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也是USB口不能用 是U42烧了  我把它吹掉之后  USB灯亮了  可是机器报警不亮了  不知道是啥问题?

把u42找个换上

网友:
这主板USB不能用有通病啊  IO右下角有个电阻  非常小的一个电阻  我都是直接拉过来

网友:
验证楼上的做法,直连电阻就OK,感谢分享。

网友:
链接有用啊

网友(2016-07-07):
这个有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161这是图纸,看看版号一样吗

谢谢 ,按照你的指引找到图纸了,很好啊,已经修好了,谢谢

网友:
以后修这个主板的话,直接把4个供电管全部拆掉,短接2 7 8 脚就可以了,我是了很好的效果

网友:
卖糕的,今天我遇到就是这个故障,估计是通病!明天去搞定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EC的42脚有个上拉电阻,换了就好了

r65   4.7k?图纸上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USB_EN和IO NCT6776F的49脚相连,而49脚经R65上拉得到电压,拆下R65测量,47K,明显偏大,更换一个1K的电阻 ...

图纸看到原机是4.7k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图纸看到原机是4.7k

如果料板上找不到4.7k的,可以用1k的试一下,有时候也是可以的,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
链接有用   牛  赞一个

网友:
早知道是这个电阻就不会这个辛苦了,害的我还把四个管子拆掉短接

网友(2016-08-13):
支持37楼的做法   我连接了马上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也是一样, 开机就没有5V了, 你的修好了吗, 能否告知,谢谢

查一下USB口5v的来源,有无短路 待机的时候有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变质,阻值偏大吧。导致USB的5V转换芯片的EN开启电压过低(0.5V)我看到别人换了55欧 ...

谢谢,能配上电路图或图片吗?

网友:
我也修了这个主板带机有5V那就是 R56不好换就可以了

网友:
是R65 刚刚看错了、

网友:
啥子问题,给个答复

网友:
看来是通病:USB待机有5V,上电无电压。我遇到的这个主板R65测量也是4.7K,换成1K的电阻成功修复!

网友(2016-10-19):
已修复,和楼主问题一样!

网友(2016-11-26):
@34楼,是42脚,不是49脚

网友L(2017-02-11):
就是这个问题电阻不对了换了就OK了修过几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就是这个问题电阻不对了换了就OK了修过几块了

看来图上这个电阻损坏是通病了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看来图上这个电阻损坏是通病了哦

是的遇到好几块了,换个1K电阻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遇到好几块了,换个1K电阻保证好

那即是通病了,这个消息提供的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