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块七彩虹CF G6MX 的H61主板 诊断卡档在0C

楼主(2015-09-10):
0C是档键盘 由于本人是新手 测了PS接口数据 时钟 5V供电都正常  不晓得怎么做了 求教

网友A:
我也新手,帮你顶上去,感觉应该查查IO那边

网友:
那打一下时钟数据的对地阻值吧,一般是500-700欧左右,如果正常那就看一下数据时钟的上拉排阻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帮你顶上去,感觉应该查查IO那边

数据和时钟阻值是正常的在500-700之间

网友:
你回错人了把,换个IO试试

网友:
当键盘,你先测下PSTOW下面连接的排阻先换了

网友:
没怎么修到过档0C的,具体还是要看0C前是怎么跑的

网友:
楼主h61的你有诊断卡?

网友:
换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