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J奇怪了白屏问题

楼主(2015-09-10):
板号是K43SV REV:3.0   接机是开机不显示,电流1.1几安。刷BIOS不行,直接加焊显卡。这下显示了,也很正常,不过是外接的显示器。接内屏时开机显LOGO了,可一会儿就白屏,以为显卡没搞了,取下重新上。还是不行。然后就是换屏了,换了一张15.6来看,有点模糊加重影。又换一张BOE的140,中间有一条,上面有两条白虚线。再换一张133的屏,显示一切正常。
用来测试的屏都是好屏,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还有一步忘了说了,原屏也是好的,上到其它机子下能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5-9-15 12:23):
修好了,还是显卡有问题,新的到了,换上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屏码片不适合你的机器吧

网友B:
纯白色的话是不是屏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码片不适合你的机器吧

这是原机上的屏不太可能哟
再说我这有一张一样的打碎了的屏,芯片都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白色的话是不是屏电压不正常啊

不要只为了赚分,都没注意看我描述了情况

网友:
14.0的屏吧  问题解决么  有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有条件 的话,换个显卡试试,测下屏接口,看有无异常

网友:
屏3.3v宫殿不正常的样子。。

网友:
再不行就搞南桥了、、没波就这能这样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没描述清楚,应该不叫白屏,应该叫无图像。屏供电正常。换了一张三星140屏,在不进系统时是正常的。可能还是显卡有问题。定了一个,等到了,换上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华硕的机器是不是也有码片程序

网友:
还是显卡记录大,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不进系统正常,是双显卡机器吧,不进系统集显能用的,进系统自动切换到独显不显了,
还是独显没正常工作哇

网友:
不要把重点都放在屏上  显卡 有时还可能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