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待机问题

楼主(2015-09-10):
接修一台神舟K580S I7拆机后发现没有待机的3V和5V看图纸发现开启信号5VS5_ON和3VS5_ON没有电压,EC的供电,复位,BIOS资料也读去到了为什么还是不发出开启信号呢,待机芯片的线性3 5v触发的时候直接变成一伏,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查的吗,附上EC和待机芯片图片。

网友A:
先换一下线性电压的电容再说,可以拉不起呀

网友:
还有ACIN正常不

网友:
看是否保护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对地值都正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线性电压的电容再说,可以拉不起呀

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变成1伏是芯片保护了把  看线性电压和3 5V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你吧图纸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成1伏是芯片保护了把  看线性电压和3 5V电感的阻值都正常吗

都正常,都换了三个芯片了。

网友C:
首先排除线性短路故障吧,

网友:
图片

Quanta twc_dis_n13m_h1g_R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除线性短路故障吧,

排除了对地值都正常400多

网友D:
不发出 3  5V EN 信号 你说 EC  条件已经满足  你可以 隔线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发出 3  5V EN 信号 你说 EC  条件已经满足  你可以 隔线试试啊

拆掉PQ26和PQ10就出3 5V但是触发还是一样为0

网友E:
你换个EC 定是短路了  这样的

网友F:
查查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查后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可是地值正常呀应该不会短

网友:
触发变1V,短路了吧

网友G:
学习论   百阿比

网友H:
3/5V是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芯片你已经换过了。你说EC条件正常,也不知你测了哪些条件,如果正常可以刷BIOS,换个EC试试。按下开关后线性电压变成1V了,这时芯片的主供电是多少?是否为保护隔离不完全导通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H:
3/5V是按下开关后才出来的,芯片你已经换过了。你说EC条件正常,也不知你测了哪些条件,如果正常可以刷BIOS ...

EC测了供电 时钟 复位和BIOS的波型都正常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电容是不是由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都排查了

网友:
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换个EC 定是短路了  这样的

换了没有用的

网友I: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刷一下BIOS试一下。

刷过一样的

网友:
换3个了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论   百阿比

??????????????

网友:
刷bios,换ec

网友J:
保护和对地值关系不大啊,过压 欠压 温度保护都会导致

网友:
都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护和对地值关系不大啊,过压 欠压 温度保护都会导致

现在还没有高好,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