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换了个电源,屏出亮线了。

楼主(2015-09-10):
联想L215wA显示器,换了个电源,没拆内屏,点亮后出了几条亮线。
用一会就剩一根亮线。这个是什么引起的?

一点亮时有三四条。用一会剩一条。
屏线都重插了几次,还是这样。

网友:
这个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可能是你拆的时候不心嗑到

网友:
插拔下屏线或者换一根,如果依旧 可能就是屏挂了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兴许不关你的事

网友A:
这事我也碰到过的,一个显示器,驱动板两个芯片都烧坏了,还有些小元件都烧黑。
直接淘宝订了个驱动板换上。过一段时间返修说花屏。
结果我发现屏上3.3V的管子坏了,输出5V,用1117改了个输出3.3V,还是一样,这时候还多了一条线。很淡的那种,有时候还多几根。
你说我该不该负责。没地方说去。
我怀疑,之前不止驱动板烧了,连屏电路板都烧了。
已经收了钱就得解决问题。
最终冒着风险,订了个屏主芯片换上去。一切都好了。我的猜测没错,因为5V过去给主芯片,把芯片也弄坏了。

网友:
屏坏了啊,屏线不会造成这样的

网友:
百分之百是屏幕的问题   给其他没关系

网友:
看现象是屏电路出了问题了,这种难修啊。

网友:
肯定拿来的时候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我也碰到过的,一个显示器,驱动板两个芯片都烧坏了,还有些小元件都烧黑。
直接淘宝订了个驱动板换上 ...

电压过高,烧鸡了

网友:
你运气不好。

网友:
亮线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完蛋了!!!!!

网友:
LZ运气太好了吧  希望客户不会找你麻烦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麻烦。。。!~~~~屏成本太高了。!~~

网友:
看客户好说话不,要不然要做亏本生意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显示屏的问题

网友:
与换电源没关,你这屏本身就是质量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