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不过内存!

楼主(2015-09-10):
能上电到0.8 度一点  测SM总线上有3次抓内存波形了   LPC正常!内存的条件都满足了  包括3代内存的几个不太好测的条件也满足了! 到了0.8会跳变到1.0左右  这个是因为风扇狂转的。  基地里面的0.9不过内存的BIOS刷了 还刷过其他几个问题依旧!没什么办法了 打算下午换HM65的桥   现在问问哪个兄弟有没有修过!

网友:
是独显的吗?会不会是显卡

网友:
加焊下桥吧,

网友:
应该 是BIOS 问题,

网友A:
sm总线跑码不代表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总线跑码不代表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

内存的几个条件我都测量过了!内存总线上有抓内存的3次波形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吧,这种不好解释,怪状.....

网友:
有结果吗,还是换了桥还是依旧啊

网友:
这种情况换桥就好

网友:
华硕的BIOS坏的很多,而且一定要工厂BIOS才,下载的很多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环桥修好饿了

网友:
我记得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