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C+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跑码

楼主(2015-09-10):
昂达G41C+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跑码,按复位键有跳变,有维修过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检查硬件  cpu 内存

网友:
可以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全都有了,那就只有刷BIOS了

网友:
这种板一般做桥

网友:
PG信号呢?

网友:
什么都有,直接刷BIOS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如果说CPU的复位都有了还不跑码的话,就只有先刷BIOS ,还不行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刷BIOS。查各路总线正常的、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建议刷刷BIOS 。。。

网友:
BIOS第一角是否有片选啊?有就刷BIOS,

网友:
楼主搞好看了没有啊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看看CPU有复位不  有复位的话刷个BIOS

网友(2015-10-13):
那你们谁有昂达G41 VER3.00的BIOS啊?帮忙传份 谢谢

网友:
G31  G41遇到这样的我目前一片都没搞好过,当然,我是没条件换南桥,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网友:
先观察有没有断线  然后刷blos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看下CPU的时钟,如果有电压可以先换南桥,这南桥有问题会不跑码的

网友:
像是CPU总线有问题。

网友:
刷了bios后,也还是要查一下各路pg信号呀,不然怎么知道哪里问题呢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  故障点   IO   CPU电源IC(以及附近三极管)   桥虚焊  断线    去查吧

网友:
楼主解决没?碰到一样的板子,又没图纸

网友:
收了一批酒店的机子里面有几张一样的问题,无解。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刷一下BIOS不行报废

网友:
南桥重焊了下,压桥能亮。。。不压又不行,重旱桥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