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很奇怪的B+大短

楼主(2015-09-10):
   联想V470   B+ 19V 主供电对地短路      知道的人都很清楚太简单了     我把主板拆出来    一测19V 短路了     V470 有铁壳子   我想肯定是铁壳子短路了  外观完好只能 测CPU  供电上管的G级对地阻值有没有  短路      一测都正常     3组电感   两组是给CPU 供电的     一组是CPU集显供电     查不到短路  想急着修好   直接烧鸡   烧机首先要把CPU  拿下来      把CPU  拿下来一测没短路了     正常了   CPU  在 装上去又是大短了     难到是上官短路了    我把3个上官都取掉了  还是一样   在把CPU 电源管理芯片 取了 还是一短路       在把3个驱动芯片取掉了   还是短路    CPU  不上去不短路    上去就短路      换个CPU 还一样   奇怪了    看会图纸 还是搞不明白   客户急着催我   求高手们解答下   图纸  点位图  我也传上了     问题已经解决   实在没办法了 该使用绝招了   直接用烧机大法    CPU  也上去      电流慢慢放大 手摸全板CPU 发烫      仔细慢慢磨  显卡的供电上官短路了   微微发烫      换掉上官短路去除   开机不亮屏   意料之中的事情   修联想V470 V570  都知道CPU  都会坏的     换CPU  直接亮机

网友A:
U拿下来 通电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拿下来 通电开机

目的是什么意思 能说下吗

网友:
cpu拿掉19v阻值多少

网友:
19V 跟  CPU 核心供电  不短路   正常的   但是CPU  一安装    19V  直接就接地了

网友:
你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
飞线外接CPU看看

网友B:
还是铁壳子下面的事情吧

网友C:
看一下集显那一组有问题没有啊,集成在CPU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集显那一组有问题没有啊,集成在CPU里的。

没问题   都取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铁壳子下面的事情吧

铁壳子 都 取掉了    跟铁壳子有关系吗 ??

网友:
怎么说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   都取掉了

驱动芯片也取了?

网友E:
把上下管都取掉还短路吗?

网友:
上起CPU,看打公共点的短路阻值是多少,再量其它各个电感,看有阻值相同的没有,如果有相同的,就是它了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其它电压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上下管都取掉还短路吗?

取掉了    跟上下管没关系     CPU  上去  19V  直接接地 对地阻值为0

网友:
CPU供电条件查了没

网友:
有可能是上端铁壳坏了

网友:
这样的直接换板子得了

网友:
割开DCBATOUT给CPU供电的隔离点后上CPU,查CPU隔离一边的对地是短路的吗?别误判。

网友:
嗯CPU核供电阻值本来就低,应该是19V跟CPU的某个供电通了。

网友:
联想机器现在问题确实多

网友:
我的板子 都烧成胡得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了 该使用绝招了 直接用烧机大法 CPU 也上去 电流慢慢放大 手摸全板CPU 发烫 仔细慢慢磨 显卡的供电上官短路了 微微发烫 换掉上官短路去除 开机不亮屏 意料之中的事情 修联想V470 V570 都知道CPU 都会坏的 换CPU 直接亮机

网友:
找到了是吗?

网友:
这个板子CPU基本都要挂

网友:
联想的机子CPU容易坏

网友:
嗯 CPU容易坏

网友:
是集显有问题吧,可能是集显供电上官穿了。造成U也坏了

网友:
路过,等待结果

网友:
修好了还来求助嘛

网友:
刚修好的的 跟你们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A和1.05VTT看一下都是哟
就是 1.05VTT 上管短路了 已经搞好了

网友:
你有可能是铁壳下面没有焊接好

网友:
这种上管坏的直接用表打公共点到个电感阻值就出来了

网友:
果然还是烧鸡法好用。 。

网友:
就是显卡供电上管烧了呗

网友C:
VCCA和1.05VTT看一下都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