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G 版号LA-7912P触发到快显示LOGO掉电,再次触发电流上一点就掉

楼主(2015-09-10):
各位大侠请指点下:宏碁V3-571G的版号LA7912P触发快显示LOGO了马上就掉电。裸板也一样的...........掉电 在次触发可以触发但电流就跑一点,

网友:
上个板子图片

网友:
说清楚电流跑到了多少

网友:
显卡会引起这样的掉电现象,吹热显卡上电试试。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Z解决了吗?碰到了相似的问题

网友:
查查电压是否都起来了,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主板好像有个大电容的 你看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5-10-13):
这个板 是I53代的U ,没有大电容的,我也遇到了一台,我也怀疑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引起掉电的.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在等呀,我的还没有修,唉,一会刷一下BIOS,不行的话就搞显卡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BIOS优先考虑的,会引起这个故障,我遇到过

网友:
我的还没有 修好,我加焊了PCH用了几天又不行了,BIOS刷过了,前天客户拿回来说不行,我以为是PCH坏了,我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今天晚上我又在试机,一天了还没有事,因为我没有装电池,我想是不是装了电池就不行了,我准备今天晚上 它放一个晚上看行不,明天在把电池装在上面在试一下,你们的修好了吗?

网友:
遇见过,把显卡拆掉就好了

网友:
LZ解决了吗?

网友:
LZ解决了吗?
LZ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还没有解决,现在发现具体是用电源没有事,用电池就不行,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怎么了,我昨天把电池与电源一起用看了一天电影都没有事,今天早上一来用电池就不行,现在我发现用电池不行,正在修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把开关拔了 单板触发试试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