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M247液晶 电源板稳压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5-09-10):
图中黄圈子里边,此管击穿,原因不明。借淄博飞宇的图。。。
求助

网友:
换个板子不久行了 又不值钱 何必这么纠结再修呢

网友:
换一个大一点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稳压值是多少不知道啊?不敢乱上。 某宝有代用板,但是看销售评鉴 也用不久就坏掉 质量不放心。

网友:
不太好找!!!!

网友:
还请同学们帮忙。

网友:
如果是3842的电源供电端,那就是24V到30v的稳压管。

网友:
用25V稳压管换上有无问题呢?

网友:
换一个上去,量量电压是多少,然后换比电压稍大一点点的就行

网友:
一般长城显示器上或者TCL显示器有这个稳压二极管,,你可以用其他电源板改上去

网友:
先换一个上去,量量电压是多少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