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 开机绿屏

楼主(2015-09-10):
联想B320的一体机   开机绿屏
卸载显卡驱动后能正常显示 。  从官网更新了驱动还是一样   以为是显卡问题
   G530的CPU  ,所以换了CPU  加焊了下H61的桥  ,妈蛋  还是原故障。。。。
记得一起修过吧显卡加速去掉就可以正常的机器,   开机  F8   VGA模式  ,竟然正常了了。。。。
不过分辨率只有640 480
  好吧  ,调整下分辨率看看  1024 768  也可以哦
    再大点 。。 1600  900
。。。额, 花了
  看来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  想到这个机器有个电视板 , 还好跟联想维修站关系不错,到维修站借了个电视板
装上竟然OK了,随便怎么调都可以,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看着上面也没什么原件嘛 。。 等等  有个存储芯片  ,   换上试试 ,  原来的旧版竟然复活了 。 。 直接读取程序 写入 装机
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交工。

原照片图片太大了  直接用了缩略图 。 凑合看吧   图片不是重点

附上读取的程序

post_deleted

网友:
刷的应该是显示屏驱动吧,不是主板程序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电视版不装或者屏蔽可以不,到我这就给客户把分辨率调小就可以了

网友:
刷的应该是显示屏驱动吧

网友A:
取掉已经可以,但最好还是修好撒,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已经可以,但最好还是修好撒,谢谢分享

是修好了。。。。。。。。。。。。。

网友:
竟然是程序问题啊!我还以为缺少数据呢

网友:
楼主写的是驱动板的数据吗。

网友:
zheg bu cuo 这个不错  有熟人好办事啊  ,    不管怎么样 修复就好

网友:
有个售后的朋友很重要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B:
电视版,这个可以当电视用不

网友:
曲折的维修经历

网友:
正好有一台。。

网友:
还真是第一个看到这个问题,算是一个经验贮备吧

网友:
看来是电视功能模块板上的程序坏掉了,影响到了 屏幕的输出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程序丢失  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楼主路子挺广,人多好办事

网友:
是驱动板的温提嘛

网友:
开机绿屏,如果是我,我第一个就认为屏问题

网友C:
换什么的都有的是电视板 有的是一个8脚芯片

网友:
数据丢失  或 损坏

网友D:
这机器坏显卡挺多的

网友:
楼主位号暴露下

网友:
这板子没修过,倒是很好奇。

网友E:
电视板上有BIOS吗?确定电视板问题,楼主怎么不修修呢,要整个换,成本就高了。

网友E:
要是有BIOS,备份个,以后遇见可以修可用?

网友F:
是不是本来就是线接触不好插多几次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什么的都有的是电视板 有的是一个8脚芯片

就是电视板上的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坏显卡挺多的

显卡供电时通病, , 显卡坏的很少,  不过我这个是集显

网友:
山西  运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视板上有BIOS吗?确定电视板问题,楼主怎么不修修呢,要整个换,成本就高了。

是修好了呀 ,你没看完吧  ,后面有提供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本来就是线接触不好插多几次就好了呢

不是的哦 来回换过几次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有BIOS,备份个,以后遇见可以修可用?

你是水经验的吧 。 。。  小心被扣分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视版,这个可以当电视用不

这个一体机本来就带电视功能   ,可以当电视看哦

网友: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可以秒杀了,先收了

网友:
原来是驱动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一体机本来就带电视功能   ,可以当电视看哦

好东西,啥时候不玩了,当电视用也行,

网友:
问题就出在屏驱动

网友:
你 那招 是不是叫点屏啊  楼主

网友:
驱动板的MCU,下次修到注意了,谢谢楼主的MCU

网友:
绿屏竟然会是驱动程序出错

网友:
这意思是刷屏幕程序好了吗  马片?

网友:
看着挺复杂的,电视版不装或者屏蔽可以不

网友:
程序的问题。看看屏的程序

网友H:
我也有一台 显卡驱动一打就黑屏 有没有可能和电视板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台 显卡驱动一打就黑屏 有没有可能和电视板有关

独立还是集成的  独立的话应该是显卡供电的5930

网友:
程序不良,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呀 加分

网友I:
楼主,你的是电视板上的哪个bios,u102还是,u401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是电视板上的哪个bios,u102还是,u401大bios。

大的  小的一般不会坏

网友:
都有可能吧,显卡 屏线 屏

网友:
有没有遇到 APL5930坏的。 这个坏了也是绿屏

网友:
这是台板还是笔记本板?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2015-10-15):
牛人确实很多啊   佩服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当时直接换了个电视版

网友:
还能看电视?跟山寨机有的一拼

网友:
又学到了一则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