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LX REV1.0跑2R掉电

楼主(2015-09-10):
华硕M5A78L-MLX跑2R就掉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换南桥旁边的822排阻,试试

网友:
各大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偏低或者偏高

网友:
fxgfbcghhhvmhh

我的泪为谁飞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2017-03-05):
测一下开关针,有惊喜

网友:
同样的板子   有事正常亮机   有时不跑吗   两秒掉电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