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FP91G+开机一直绿灯、无背光、无画面,偶然可以点亮。

楼主(2015-09-10):
开始的时候关机没讯号后,显示器不停地自己亮起、花屏、又黑。。。如此反复。。拆开什么都没动又好了,用了2个星期,一晚上开机一直绿灯,黑屏、没背灯、没画面,直接换电源板,偶然能点亮,换回旧电源板,也是偶然能点亮,插拨信号线有花屏现象。基本排除电源板的问题。怀疑是信号板,但信号板跟屏是一体的没法更换,特发信号板照片,看有没高手会修。

PS:按开关键可以正常开、关,只是一直绿灯,不会变橙色。
      对了,还有就是拿去修的时候,在公交上轻的撞了一下,到维修店又点亮了,但再试又花屏、然后黑屏。

网友:
难搞的机器,换个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A:
既然拿到维修店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搞好?

屏电路既然集成了AD板  你测量一下AD板的工作条件 电压 复位等等

你若没有工具,在当地找个技术可以的师傅好了,你这样自己搞搞不行的

网友:
这个是传说中的软故障,可能是驱动板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拿到维修店里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搞好?

屏电路既然集成了AD板  你测量一下AD板的工作条件 电压 复位 ...

维修店可能没那技术,说屏坏,让我抱回去。

网友:
你刷刷程序

网友:
你应该搞不定的,可能缺失信号或某相电压不稳定,小电容、电感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MCU要换了,再刷个程序

网友:
要一步步排查,并非通病可以一击即中,无法给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