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思路维修进水三手联想G510,LA-9641P

楼主(2015-09-10):
      致敬教师节,感恩带我入维修的师傅, 长达半年没发帖了,一直都是些没技术含量的,今天来说一例有趣的维修。

  时间,2015年9月1日

   地点,湖南永州银龙电脑城,9月1日,客户送来一台14年10月份出厂联想G510,客户有急事丢下就走了,还没询问,一看机器带保,迅速拆机,发现进水,而且维修面积很大,南桥,ec CPU电源芯片,屏线槽都动过。

    于是打电话给客户,得知情况是,在第一家维修过,当时主板+cpu都坏了,主板修了3天,并且换了CPU  I5-4210M  TB卖800元,最后还是没修好,退给客户,并找到我这家,扫了一眼主板,发现连5v芯片都没装,没维修的欲望,建议更换主板,一番讨价还价,成交。

    更换主板就没必要发帖子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客户的CPU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买来主板不好退货,而且CPU是4代的,无法测试,一番权衡,修好板子就小赚一笔了,

    经过几家维修了,迅速检测硬盘内存屏幕确定没问题之后,只能赌一把CPU是好的,先处理主板,上家维修果然”富的流油“南桥EC全是焊锡膏,飞了一根什么线在主板上,并且有一个芯片没装,看图,

上面是我已经处理过了,焊锡膏太多,普通洗板水已经无能为力,带上洗洁精,牙刷,直接水洗,和新的一样,放在BGA 调100度烘烤几分钟,开始维修,
首先测量3,5v电感阻值没有对地,其余电感均无异常,由于5v芯片被拆了,只能换上芯片才能继续维修下去,但是考虑到不知道要换多少芯片,一次性发配件省点运费,看能不能找到代替品,来个移花接木。

根据电路图分析,此机器 待机芯片和以往的芯片有所不同,不是传统的”一芯二控“,而是分别集成控制+mos管一体的,并且PG信号也是悬空,然后HM86系列整机功耗非常低,完全可以取个5v代用电压,来个狸猫换太子,
找来液晶显示器上面的12v转5v的小板子,图片2上面有,接好线,5v就接输出电感端,在飞个5v到芯片的7脚LDO,一切准备就绪,开机通电,

    插电,待机0.012    3 5V都到位,按开关触发到0.03,说明EC有开机动作,脑海里浮现笔记本公版开机时序,EC在工作条件满足下,RSMRST#抬高,触发南桥BTN#跳变,南桥无误返还SLP_S3 S5#信号过来,EC收到s3 file:///C:\PROGRA~1\Baidu\BAIDUP~1\302~1.675\dict\Default\622D58~1.PNGs5 转换为SUSC# SUSB#之类的信号,开启内存,桥,以及二级3 5v电压,非科班,信号名字说的可能不准确,大概是这样,于是找来仁宝的时序图,参考英特尔CQ40  LA-4103P图纸

经过测量,南桥正常返还SLP信号,ec也正常发出,syson和susp#信号,按住开关4秒 也能正常关机,测量内存1.35v正常(低电压版内存供电为1.35),为SYSON开启,susp#开启1.5v和1.05v供电,SUSP#经过一个mos管子转换为susp信号,开起5vs和3vs电压,(后续的供电,比如5v给HDD 风扇等供电,)
实际测量,5v和3vS电压并没有产生,估计是19v断线,信号肯定是正常了,先不管,

PU701为1。05 供电也没电压,开启信号并不是SUSP#开启,而是直接由EC发出的1.05vs_on开启,由于35vS电压没产生,ec没检测到,所以不会发出EN,于是强拉个3.3过来做开启信号,并直接短接转换管,目的是先修点亮,然后一起发配件维修,

好,再次通电,整机除了CPU没供电,其余都正常,(不敢上CPU),装上CPU ,满怀信心,开机,电流上到0.6A ,反复跳变到0.8,接上屏,可以看到摄像头亮,然后瞬间灭,屏幕一闪而过,没图像,应该是代用的5v功率不够,按开关也能正常关机,于是接外接显示器,

大功告成,  机器修了几天,发帖用了好几个小时编辑,看帖不易,且看且珍惜,(帮忙加点分!) file:///C:\PROGRA~1\Baidu\BAIDUP~1\302~1.675\dict\Default\55FE34~1.PNG

需要图纸的到这下载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9641p

网友A:
剩下的,买芯片过来,修好5v,然后再把3 5V 转换电压修出,基本就OK了,

网友:
高手才敢那样玩

网友:
这个方法好,先修亮。好判断。你那个板子市显示器用的吧

网友:
惊天地泣鬼神的维修!!!!!!!!!!!!

网友:
移花接木工夫出神入化!

网友:
有必要把时间地点都写出来吗

网友:
飞线太厉害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屏删了一下 无图像  是灰屏的那种吗?速度极快的断电了?

网友:
hm87的桥修过一模一样的机器,进水腐蚀太严重,掉了很多件。没点位,不知道怎么补,也没有位置好,最后也就放弃了

网友:
在配件短缺的情况下,能移花接木,看眼界了,有些思路,很受启发

网友:
牛逼啊。真的敢玩。

网友:
楼主真是维修界的武林高手,很喜欢你的小板12V转5V输出这移花接木,很受启发,好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下的,买芯片过来,修好5v,然后再把3 5V 转换电压修出,基本就OK了,

那要买哪些芯片呢?

网友:
我想知道这板子是怎么装机的

网友:
只想说三个字  出神入化

网友:
看来楼主什么都能修啊。

网友:
这机器修出来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威武呀 CPU没坏呀这是

网友:
谢谢分享, I系列的CPU 坏的挺多的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还是觉得你修的细心,方法也好,顶一个,已经评分了,再接再厉

网友:
没这样修过主板,好像在修显示器一样

网友:
修的不错, 我看到熟悉的维修间了, 怀念啊。 永州银龙电脑城 阳哥。

网友B:
你那小板是什么东西 像是驱动板的感觉
呀,刘哥 你还有在论坛混呀,久违啊久违,人家都说了 那就是一个12V转5V的一个小板子 不知道用78L05 三个脚直接接了 楼主这么接 都带不起负载了 估计那个也带不起来 输入一个12v转换成5V输出就是了 我能说我
详情

网友:
我只能说一句 你牛B

网友:
能不能收到300+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C:
楼主技术真是牛逼啊!!我想知道楼主那个12v转5v,12v主板怎么接过来啊……
o0飝兲
12V转5V是一个小板来了, 可以插一个12V适配器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小板是什么东西 像是驱动板的感觉
呀,刘哥 你还有在论坛混呀,久违啊久违,人家都说了 那就是一个12V转5V的一个小板子 不知道用78L05 三个脚直接接了 楼主这么接 都带不起负载了 估计那个也带不起来 输入一个12v转换成5V输出就是了 我能说我也有用到过吗?

网友:
那是一个12V转5v3.3v的电源板吧!能改上么!那么厚!

网友:
分开供电也好啊。又提供了个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真是牛啊,水冼板都可以,烘干后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修到这种地步,太变态了

网友:
惊天地泣鬼神的维修!!!!

网友:
楼主维修真有头脑,灵活运用值得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特别是电路改得很好。

网友:
麻烦的板子就是这样,一修好久天啊。

网友:
移花接木可以借鉴,高手就是高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只不过外接在有的板子上是不是没进系统之前是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要加精,,液晶的的转换板都用上了,,牛逼
,,修好那个坏的部分,也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真是牛逼啊!!我想知道楼主那个12v转5v,12v主板怎么接过来啊……

12V转5V是一个小板来了, 可以插一个12V适配器啊,

网友:
楼主是为了先修亮机才动用了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小板~一些人还在担心怎么装机,发原来配件回来输出5V不就完美了

网友:
真是用心良苦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对于这种无良的上家我也只想说一句:你现在的坑客户是为自己将来制造隐藏的困难如果行风都如此试问还怎么搞3修4修机器。最终鉴定上家乃一二把刀是杀手中的杀手

网友:
高手呀,理论知识扎实呀,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牛逼啊,把液晶技术运用到笔记本来了,真是强大啊,这种用额外的方法绕过故障点的思路真是首见啊,在下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

网友:
会外挂就是不 一样,高手

网友:
分析的详细,大脑灵活。

网友:
虽然维修过程看得很过瘾,但移花接木才是最想看的

网友:
高手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楼主十分强悍那,厉害!

网友:
太屌了  我看的 一轮一轮的,移花接木 我是不敢玩

网友:
楼主这个移接的厉害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样 看着都头晕

网友:
楼主好功夫啊

网友:
赚分换书本啊。

网友:
我要是看到那板 我早丢一边了

网友:
我都不会该这些,楼主显示器也修的很好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  师傅就是牛B  不知道 你那里现在招到人没有    来LOL啊!! 嘿嘿..应该知道我是谁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