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苹果一体机花屏。。。。

楼主(2015-09-10):
跟这个兄弟的故障有点像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474。。。。
客户拿到电脑城别人开价4500元修好。。。。
最后到我手450元修改。。。。
显卡加焊。。。(温度很重要。。。)++++重点++++修好后烤鸡用了半小时发现摸机器外壳热得不行估计机器里面有70度左右。。整机一共有两个风扇。一个从CPU那里吹起到电源再到出风口。另一个从光驱下面吹出到显卡热导管散热片再到出风口。。出风口感觉有点小。想改造,但机器不是自己的,而且难道比较大(铝合金外壳),还是改风扇简单点,光驱位置的涡轮风扇直接改成全速工作。。。改好后出风口都感觉到风吹出来。烤鸡3小时温度很正常。。摸外壳不感到烫手。

自从BGA到手。。很多以前修不好的都修好了。。。所以建议各位真心想做维修的朋友们,还是入手一台BGA吧。。。(这个月用BGA维修挣的钱都够买一台BGA了)
这两天打算入手台示波器呢。。。。
迅维的普源1800元。。。。。

网友A:
一体BGA 是什么意思  包括直球吗   还是只是三温区 之类的   那是这样的话  99%都有BGA机器啊

网友:
BGA分品牌的,方正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迅维260 360都还可以 比较好用

网友B:
温度控制好就好,不用BGA也照样做,成功率和用BGA差不多

网友:
显卡造成花屏在维修中不少见啊。再说了真正干这行BGA应该还是备齐吧。

网友:
什么显卡芯片的?这么贵

网友C:
修苹果才450  你自己都说了 电脑城别人最高报到了4500  到你就变成了450  这是怎么回事情?一个又一个的扰乱市场吗?这个世界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苹果才450  你自己都说了 电脑城别人最高报到了4500  到你就变成了450  这是怎么回事情?一个又一个的扰 ...

他们的价钱是换硬件修好的价钱。。。我的价钱是维修的价钱。。。当然,客户愿意换硬件我更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控制好就好,不用BGA也照样做,成功率和用BGA差不多

之前用过一个小焊台加热风枪。感觉成功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BGA 是什么意思  包括直球吗   还是只是三温区 之类的   那是这样的话  99%都有BGA机器啊

打错字了。

网友:
这价格收得有点少呀

网友:
上家这价钱报得也真是够高的,苹果一体机贵也贵得要死,毛病也不少,真没多大意思

网友D:
我觉得你加焊一下很快就会返修的,因为你收费太低了,所以客人还会来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加焊一下很快就会返修的,因为你收费太低了,所以客人还会来找修。

这个我觉得只要散热处理好。。用一年还是可以的。

网友E:
那么贵的机器,居然只收那么少。。。上次我修个苹果机直接报价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贵的机器,居然只收那么少。。。上次我修个苹果机直接报价1200

其实这个客户公司的所有电脑都是我们维护的。。。。
有一天他给我电话,说苹果电脑坏了,急用,问我修不修。一听急用就直接叫他拿去电脑城修算了。。。
过了几天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别人报的价钱4500元。太贵不修了。叫我帮他装套设计电脑。装好新机送过去,我说我拿Apple帮你看看什么问题。如果几百元搞好就帮搞好。。多于1000就不修了。他同意。其实我是想拿回来看看研究下苹果机。顺便修修看,当时BGA还没有到手呢。。自己检测发现花屏。感觉是显卡的问题(久病成医了)。。。机器放在店里差不多一个月了。。。刚BGA到手搞了20多块主板感觉温度方面都控制得还可以了。。。今天才搞苹果。。。一搞就好了。。。全部搞好了。才给他报的价。。直接就答应了。。当然我报1200文他都会爽快答应。。因为都是熟客了。。所以自己觉得给他优惠点。。自己又挣小点。反正大家开心交易。。以后还是找我的。。。

网友:
专业搞维修就要有专业的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