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滋滋声,维修站二修机,修复

楼主(2015-09-10):
型号:联想E420
故障现像:不触发,有滋滋声
维修时间:前后3天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EC有腐蚀,烧机发现U9303和U9302发热

拆后发现还短路并伴有滋滋响声,拆EC未果,后发现BD95280的两个电感发热

换芯片后待机正常,自动触发到0.375不动,测发现无CPU供电,换CPU未果,测CPU芯片条件发现都正常,CPU芯片NCP6131的开启电压0.85V也是正常的,

哎,再测电感发现PL4801无电压,发现为1.05V的总线供电,但PG有0.85V,很奇怪的,测芯片的RT8208条件发现都有,换芯片后1.05正常,

CPU供电正常,电流跑到0.778不显示,发现G9305 G9304无电压,为RT9025无转化电压,

订芯片,换后电压正常,电流跑到0.87不显,晕了.......刷BIOS未果,后发现电流跑到1.0,重新换BD95280的上下管,发现可以亮机了,关机后发现又不亮了,又回到以前的状态(电流0.094,BD芯片发热,过一会电流0.147,过一会直接大短)通电发现有3V无5V,测5V的开启电压正常,不输出,测对地值只有59明显不正常,烧机,发现CPU供电芯片发热(NCP6131)拆后电流从0.146掉电0.059还短路,继续烧发现U5701发热,拆后5V对地值回到337正常,订芯片NCP6131,换上后开机正常,发现喇叭不响,外接有声音,测试喇叭是好的,更换CX20671故障依然,测MUTE静音37脚发现无3.3V,飞线后有声

测试了一天,OK,,,,,换的东西:
换芯片:
1.EC
2.BD95280及四个上下管;
3.RT8208;
4.NPC6131
5.CX20671

再来几张实物图:

找工作,希望有老板收留,QQ397410512

散布的狼 -2 山寨

网友:
楼主的技术达到这个程度不错了啊,哪个老板需要就收了吧。

网友:
这机器 修的蛋疼啊  楼主实力  刚刚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收多钱

网友:
老板报价260,想想太难生存了

网友A:
看着你修的板子问题多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你修的板子问题多多呀

没办法,很多都是拿到别人那里搞了又搞的,一修机现在太难修到了,上次修个华硕的还被别人搞掉件了,运气好也修好了,老板要求太高,每一台都尽量修,实在修不好老板又怪我,哎,,,难处啊

网友:
挺 不好搞的这个机子

网友:
修好不容易,不过好在现在芯片便宜了很多不像从前

网友:
自己干不好吗?

网友B:
有资金谁还打工啊,没钱没办法

网友:
现在维修不好做啊,这技术给自己干吧,不过要在太点的地方

网友:
有滋滋声音  一般都是管子坏的比较多

网友:
h换的东西很多呀  这个机器不出集显 搞了一些时间

网友C:
楼主,你是哪儿的?  我的板子以后找你修吧!
  留个联系方式!  QQ什么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烦人,坏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D:
一个电脑会坏这么多零件么?要是有这么多零件烧毁了,一定也会坏桥,你没修桥嘛

网友:
这技术相当不错了,赞一个。

网友:
LZ实力刚刚的!PS:我也在找工作

网友E:
滋滋声 不是漏电吗

网友:
楼主也是费心费力了         一波三折啊     碰到这机器估计都要费劲些

网友:
不好搞的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资金谁还打工啊,没钱没办法

可以从小干到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脑会坏这么多零件么?要是有这么多零件烧毁了,一定也会坏桥,你没修桥嘛

不一定会烧桥,按思路来修,一步一步的,坏哪里修哪里,如果桥烧了肯定要换的

网友: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频不对吧吧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还很有耐心啊!我的话就直接让他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滋滋声 不是漏电吗

总结了一下,滋滋声很多是场管或电感发出的,场管发出的比较多,一般为处理方法就是拆了重装就没有滋滋声,希望能给你启示,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很不错

网友F:
给人打工和自己开店还是不一样的,自己开店那么一部分时间就花在接待客户和报价上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楼主认真考虑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哪儿的?  我的板子以后找你修吧!
  留个联系方式!  QQ什么的!

你干脆把他找到你里不久行了

网友:
你这机器问题也太多了

网友:
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G: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这样的情况 就让客户换板了

反正没事就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人打工和自己开店还是不一样的,自己开店那么一部分时间就花在接待客户和报价上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

以前开店成功还高点,现在迅维培训出来的还是其他培训出来的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50元加焊的都有,很多开店的都要转行

网友:
有图纸还好,我这几台华硕的都躺在这里,什么进水啊,二修啊,头疼

网友:
这坏的东西 可不少啊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实力  刚刚的!!

网友:
进水断线最难修的啦

网友:
楼主说 CPU 的开启  9脚  是0.85   正常的????明明有一个3,3的上拉   而且 现在我这测量就是3.3   楼主重新看看吧!

网友(2022-03-10):
我就是现在修电脑生意不好,买鑫智造图纸都没有钱买。好多好多客服300就不修了。图纸能一张卖就好了。

网友:
楼主工作找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