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机器加电掉电

楼主(2015-09-10):
东芝L510机器加电掉电,电流时大时小怀疑是通病CPU供电电容,换掉一样 示波器波形显示启动后停止再启动再停止
。怀疑MOS管电感更换也一样。想想CPU供电有了又掉了说明不是CPU供电问题,一路路检查电压输出发现电感L6200波形过载,断开后级输出正常 说明输出有短路 ,烧机1.5V 4A 没有热的原件 只有桥有微微热 怀疑桥坏了想想这个桥不容易坏,再仔细测量发现是桥身上的一个电容短路,拆掉正常。

网友A:
北桥上的????有的北桥上是有对地的电容吧!  楼主的神表  让我好生羡慕啊!  都能测波波啊  福禄克的  多少Money 啊???

网友:
      羡慕楼主神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上的????有的北桥上是有对地的电容吧!  楼主的神表  让我好生羡慕啊!  都能测波波啊  福禄克的   ...

是的,福禄克196c的2A多,比较小不占地方

网友:
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北桥上的电容

网友:
好吧 神表一只 膜拜了

网友:
好腻害的样子。。。。。。。居然能找到北桥上一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我只想问楼主你这个表那里买的?想搞一个

网友:
楼主的神表多少大洋啊?

网友:
思路清晰  也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楼主你这个表那里买的?想搞一个

2A多,你舍得?

网友:
练成这样的技术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太高档了吧,2万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楼主你这个表那里买的?想搞一个

托朋友在美国带的,这某宝好像有的买的

网友:
好强大  示波器都来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很清楚查故障点

网友:
这个也能发现。。。。真牛B,一般人肯定换桥了

网友:
修笔记本肯定不太吃的消,修一两个厂里变频就差不多了够了,工作需要一般都舍得

网友:
工具好人也厉害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