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找不到VGA接口定义

楼主(2015-09-10):
主板找不到VGA接口定义  主板型号 PPAP-2200VL-4221

网友A:
去下载一个图纸看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下载一个图纸看看哦

你好.就是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C:
哪里有VGA接口?

网友D:
楼主完全不是修电脑的,这主板明显是公安机房的主板,这板是连接网线一样的头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VGA接口?

11111111图片1

网友:
慢慢来吧!用时间累积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完全不是修电脑的,这主板明显是公安机房的主板,这板是连接网线一样的头来显示

   这你都知道。  公安机房的主板

网友:
这板估计是找不到图纸的,建议先通过测阻值对比的方法把R、G、B与H、V信号区分,然后再进一步细分,应该不难。之前帮客户修一汽车电脑板,也是没图纸,只好盲修,边跑线边分析,最终总算是修好了,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

网友:
这种是DIY一体机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你都知道。  公安机房的主板

肯定是进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就是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这主板第一次见到,开眼界

网友:
打阻值看看。。应该可以分辨出来。。

网友:
万用表和示波器就能搞定的

网友:
打对地阻值能判断一些脚位

网友:
没见过这种,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不是普通的主板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说不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你都知道。  公安机房的主板

你怎么知道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  5*2=10  去马云家买一条10针的VGA排线  刚好有你这个工控板用的  15大洋  买回来  插上去  想知道那个定义还不简单(不买也行 看图也差不多了)   不用谢我   【迅维】论坛  你值得加入~~

网友B:
请教那个马云家 ??

网友:
一般前三个针脚是三基色

网友:
  这是 工控机吧

网友:
进去了也看不到机房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那个马云家 ??

淘宝不上淘宝网怎么淘啊?

网友:
妳这是工控板来的吧!

网友:
123 rgp三基色。14,15行同场步。

网友:
测阻值吧  75左右的为RGB   500多的为行场  有5V电压的为VCC

网友:
用表看一下,就看阻值大概可以猜到,在调试一下就OK
就5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