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E开机触发后马上3V 5V没了,不出SUSP#

楼主(2015-09-10):
一台联想G460E 集显主板、版号LA-7011P
待机电流0.013A,触发后指示灯亮电流跳至0.020A,指示灯马上灭、电流掉至0.003A,再次无法触发。
拆机实测:
待机有+3VALWP/+5VALWP

待机时测得芯片13脚EN 3.3V 、 16脚VIN 20V、  7脚VOL1有3.3v、 24脚VOL2有5.0v 、11脚3V、 20脚5v、
8脚VREG3有3.3V、17脚VREG5有5V、1脚和6脚1.2v左右、23脚PG 5V、2脚5脚FB  2V。一切正常。
触发后电流掉至0.003A无法继续触发,此时测得7、24、11、20、23均无电压、13脚EN 3.3V 、 16脚VIN 20V、
8脚VREG3有3.3V、17脚VREG5有5V、1脚和6脚1.2v左右、2脚5脚FB  2V。
怀疑芯片有问题、更换51125后测得结果一样。

EC的BIOS跟南桥BIOS均已刷过,效果一样。

待机时测EC的各引脚:
EC_RST# 3.3V    VCC  3.3V   AVCC  3.3V

ACOFF 0V

SYSON 0V  VR_ON 0V  ACIN 2.66V EC_RSMRST# 0V  EC_ON 0V  ICH_POK 0V  EC_LID_OUT#0V  SUSP# 0V  PBTN# 0V
触发当时测得数据:
ACOFF 0V、 SYSON 0.6V 、 VR_ON 0V 、 ACIN 2.99V 、EC_RSMRST# 3V 、EC_ON 3.3V 、ICH_POK 0V、EC_LID_OUT#3V、 SUSP# 0V  、PBTN# 3.1V

SUSP待机时有3.3V

触发后SUSP#信号没有变化、依然0V、把EC芯片的116脚SUSP#挑起,测得触发后有3.3V输出
查图得知共SUP共有四路输出、断开其后的连接依然故障依旧。
至此没有思路了,真心请教下各位
触发时EC有发出PBTN_OUT#  3.3V给到南桥,南桥没有返回SLP_S3# SLP_S5# ,拆掉南桥SLP_S3# SLP_S5#连接到EC的0欧电阻,测试南桥端有发出SLP_S3# SLP_S5#均为3.3V,更换了EC故障依旧

是否可以判断为南桥问题

补充内容 (2015-9-11 09:49):
此机主板图片及电路图在下一页

网友:
不要给我沉下去,在线等帮助

网友A:
上电保护查桥的待机条件。待机正常,EC有无发出PBTN_OUT#给桥,桥有无返回SLP_S3#信号。估计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看来半天,菜鸟更无从下手,帮你顶一下帖子,不要沉了

网友:
ec发出pbtn的信号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保护查桥的待机条件。待机正常,EC有无发出PBTN_OUT#给桥,桥有无返回SLP_S3#信号。估计桥那边的问题。

触发时EC有发出PBTN_OUT#  3.3V给到南桥,南桥没有返回SLP_S3# SLP_S5# ,拆掉SLP_S3# SLP_S5#到EC的0欧电阻,测试南桥有发出SLP_S3# SLP_S5#均为3.3V,更换了EC故障依旧

网友:
LID_SW#正常不哟

网友:
正常的,待机有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触发时EC有发出PBTN_OUT#  3.3V给到南桥,南桥没有返回SLP_S3# SLP_S5# ,拆掉SLP_S3# SLP_S5#到EC的0欧 ...

那电阻到EC是否是通的呀,如果是通的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为0呀,如果那只有再换EC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阻到EC是否是通的呀,如果是通的看一下对地阻值是否为0呀,如果那只有再换EC或者刷一下BIOS

电阻时通的,这个测了,对地阻值正常,EC已经更换过,BIOS刷过

网友:
ec有pbtn信号没有

网友:
3.3 5v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下

网友:
这就是掉电类故障了,后级转换电路造成。

网友:
感谢分享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短路了

网友:
你查桥的待机条件啊 。看8大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多半是桥!!!如果是我,就干桥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打3/5v电感阻值,把短路修出来,桥都有返回slp_s5_3.3v了,桥的问题不大

网友:
查3\5V的转换电压有没有短路,桥已经发出信号了,只能说桥的触发模块是好的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感谢各位的回答,更换南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