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PFC PTR 30L100CT 1024 3AH 在哪能找到?

楼主(2015-09-10):
我在超频3,700W电源上找到的已经短路了,身边也没有一样的电源了,想问一下普通电源里会有这个吗?或者哪里可以找到
电源

网友:
什么意思?是想修还是换

网友:
PFC模块?就是个变压器,淘宝买一个算了,杂牌电源,便宜电源换上估计不行

网友:
电源坏了,就量到这玩意短路了,想换上试试看能不能好,普通电源里会有这个管吗?拆了4个没看到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