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开机几分钟就会掉电

楼主(2015-09-10):
联想E530C开机几分钟就会掉电,时间不一,有时候能坚持久一点,掉电后能重开机,求大神指点一二,受用匪浅

网友:
修道过,没修好

网友:
重要看看各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看温度正常吗?

网友:
CPU温度高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问题是不好修 有说把双bios改成单bios解决的

网友(2016-09-08):
这个掉电故障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