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接VGA内屏亮,首发,大短路,铁壳管,,成功修复

楼主(2015-09-10):
机器型号:联想V470
SN:WB01899757
故障现像:大短路
板号:LA47 (10250-2)
维修过程:
1.      大短先烧机,发现到处都热,发现PU3801特别热,拆下发现未坏,应该是后线短路造成发热太厉害;后发现公供点对地短路,断开PR4004向后级烧,发现显卡发热,量U9302、U9301对地短路,拆显卡

2.装显卡后又短路;拆掉四个显存不行,还短,再拆显卡,再去显卡测各电感,场管没有短路的地方,烧机发现显卡供电场管短路(铁壳管),拆了后量电感还短路,拆芯片还短路,拆470电容不短路,装芯片上去又短,判断为芯片坏了。

3.        订芯片和铁壳管换上后不短路,插电自上电跑到0.367,怀疑桥问题,换桥HM65后依然,后发现U9301的123脚短路还是显存问题,把8颗显存全拆了不短路,后一个一个装上,发现有3个显存坏,换显存,测全部电感场管,OK,装显卡,上电,电流跑到1.36-1.64白屏(有背光不显示),晕,这下可完了,难道是显存没焊好吗,加焊显存,依然,后插VGA结果内屏正常显示,外接不显,装硬盘进系统黑屏,能听到声音,这次更晕了……..修到这里有点绝望-------------
4.        查网上说有可能CPU问题进系统黑屏,哎,,,,,手上没CPU,看图纸发现独显也切换到VGA接口,准备换显卡试一下,怀疑显卡质量问题,和顾客报价370不知道修不修,还在等待中
5.        换的芯片:
A.        RT8208    1个
B.        铁壳管    4个
C.        显存      3个
D.        HM65     1个
6.        (显卡芯片找不到可以根据下图的表代换哦)发现同款机器显卡芯片可以换不同型号的,比如:用N12P-GV1显存换成SAMSUNG 128MX16,测对地值45,看下图中的配置表:

接上面:显卡订到,装上后还是接VGA内屏才显示,查电路发现切换是由桥发出的,难道是桥坏了……..之前换的桥可以亮,但在切换显卡时出现问题,这种问题极少能修到,桥也是加焊了两次都不行的,再换桥,不信修不好,上BGA,换桥HM65(旧的),开机电流到1.06,装屏,哈哈亮了

相信很多人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绝对首发,这个机器前后加一起修了三天时间,短路烧显卡,显存,桥,显卡供电芯片,显卡场管,大电容,换的东西一大堆,有时真的很想不修,报价370觉得还是值得搞的,附上图片,手机不好拍的不清楚:

找工作,希望有老板收留,QQ397410512

网友:
这技术,值370大洋

网友:
你找机器烧的可多啊

网友:
      这样修好累啊  佩服楼主

网友:
讨厌这种铁壳

网友:
换这么多东东。370。差不多吧

网友A:
我的话直接报价换主板了,交换也不用多少钱

网友B:
这机器修得也够累的,都是铁管惹得祸。

网友:
这个铁壳 真的是好容易挂

网友:
都是铁管惹得祸。

网友:
我感觉,这机器不值得干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
不喜欢铁壳

网友:
这种机器烧显卡显存的是很少碰到 一般都是CPU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得也够累的,都是铁管惹得祸。

维修重点不是铁壳管,铁壳管换一下就行了,重点是接VGA内屏能显示,外接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话直接报价换主板了,交换也不用多少钱

顾客非要修,有些顾客是沟通不了的,老板非要你修好,硬着头皮来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相当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就是 那个 铁咳咳

网友:
CPU竟然没坏 坏了才绝了

网友:
我的是屏线 屏幕 主板全烧了

网友:
呵呵 我今天也是修一台 铁MOS管 开始没事 上电突然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 希望楼主找到工作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
真是大修啊,就差没换U了,辛苦楼主了!

网友:
楼主你这机子烧的够呛的 不过修好 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不错

网友:
很容易烧CPU、修3台遇到2个坏CPU的。郁闷

网友:
这样的话,我一般都是换主板了,太浪费时间,可以修其它的了,不过修好了还是可以。

网友:
我遇到几个了,CPU都坏了

网友:
这个和换主板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老板就得硬着对待,不然他就起到你头上拉屎了

网友:
铁管子坏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大短路至少先要判断一下,是爆电容还是供电坏了,你那种上来直接烧,绝对经常把问题搞大

网友:
显卡还连累了桥,楼主耐心可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精力旺盛 累死。。

网友:
这种机器烧显卡显存的是很少碰到 一般都是CPU那边、、、、、、、、、

网友:
这款机器坏的多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