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Mac电脑不能充电

楼主(2015-09-10):
2015年9月10日
Macbook Pro 2011版的,半个月前突然电池不能充电了
电池直接用到百分之1
之后休眠,无法唤醒,强制关机并重置SMC后重启电脑
发现电池不能充电了,电源量为百分之零
很着急,看到一帖子可能是电池或者主板坏了,但是插着电源能正常使用,只是由于电源保护CPU降频了,使用一些软件会很卡,没有其它问题(无故重启关机之类的没有)。顺带问下如何判断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在京东上花了几百块买了一块A1322的电池,现在刚装上。。。。。
但是,依旧不能充电,原电池里有百分之七十的电量眼看就快用完了
依旧关闭系统,重置SMC,发现无效。
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来指点么,急急急!!!
#电源适配器方面没有检查,但是直接接电源能使用

网友A:
查一下充电管理芯片有没有供电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既然换电池没好,非专业人员建议送修吧。

网友:
电池都换过了,肯定是主板了,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充电管理芯片有没有供电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这个怎么查看

网友:
这种还是送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