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打印中出现卡纸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5-09-10):
1.经常在中部卡纸

  故障原因与排除方法:
  A.纸卷到鼓上(纸经常卷到鼓上),则检查;

  (1)鼓分离爪、分离带是否良好;

  (2)分离高压充电是否良好;

  (3)纸的一面挺度是否比另一面挺度差,如果是,可反过来看,或尽量购买双面挺度均好的纸。

  B.纸停在传输部(如果纸经常停在中间传输部),则检查:

  (1)传输皮带是否松动、老化、皮带张紧装置是否良好;

  (2)机器底部吸气风扇工作是否良;

  (3)定影器前导引板角度是否合适,是否干净;

  (4)中部纸路检测开关或传感器是否灵敏。

2.经常卡纸在定影部或出纸口处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1)定影辊压力是否太大;

  (2)定影辊传动齿轮固定是否太好;

  (3)定影辊硅油是否太多(硅油太多使纸容易卷到辊上);

  (4)定影辊是否脏污(如脏污也会使纸卷到辊上);

  (5)定影辊分离爪是否老化变形;

  (6)排纸口路检测开关或传感器是否灵敏。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值得一顶。

网友:
平时遇到最多的卡纸的原因是纸放不好。象楼主提到的卡纸情况得专业的师傅才能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首先观察是否有异物!我遇到得大多数卡纸都是因为异物导致得!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