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电法疯修-东芝L750 (求原创币)

楼主(2015-09-10):
客户送修一台东芝L750 广达代工,板号:DABLEDMB8E0 REV E
1、上可调电源,发现不上电,经查 DC接口入有19V,公共点无电。追到PQ20,发现5脚低电平,1.6脚导通,明显是坏的,换后,电源上到0.4掉电。

2、反复开机,快速测试各电感,发现PL2 没有电压。追查PL2来源,由PU8-5602供电芯片控制PQ21、PQ22发出来的,查5602工作条件,发现2脚VDD 无供电,这是+5CPU经过PR10出来的,吹起PR10 一个脚,测PR10一端有5V,另一端0V,PR10坏,换后,上电还是0.4A掉了,PL2还是没供电出来,再查5602工作条件:2脚5V,9脚5V,13脚5V,16脚 18V,15脚,触发有3.3V 。条件满足,淘上订了两个5602换上后,一个故障不变一个大短,唉~~~。看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了,客户也等了三天了,崔死了。看来只能另寻途径了。

3、想一想,如果单纯是因为这部分电路有问题,造成无1.0V的电压机器不工作的话,我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借个电给它呢?上电测试,发现CPU供电为1.05V左右和他的电压非常接近(本想从+3VCPU做个分压的)。把PL2手撬起来,从CPU供电电感飞条线给PL2撬起那个脚上。做好绝缘。把5602及其场管全部拆掉。上电,0.8A掉电。

4、搞半天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信号没处理。广达的板PG到HWPG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如果少一个都会掉电的。我把PU8拆了, PG肯定是没有出了,那么要想办法给个一个电压让他欺骗一下EC,让他认为这个供电也正常了。正好这个板PU8的PG信号有一个上拉电阻是连着+3VCPU的,找一个2.2K的电阻补上,再次触发。电流到1.1不掉电了。接上屏也亮了。挂机一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去。

总结:以后遇上这种修不出供电的。可以想办法断开电感之前的产生电路,通用简单的分压,飞线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虽然这样做有点不道义,但如果还是按步就班死修,也许再过几天也不一定能修好。客户也不一再给你时间。到头费了时间还亏了元件钱。这样能弄好,在某个角度上看,我帮客户省了时间,又赞了钱。完美。但求以后出了问题,哪个坛友收到此机别在客户面间点穿我就好了。 东芝L750D 广达DABLEDMB8E0

网友:
人为财死,生存的无奈,

网友:
方法还是很好地有待测试

网友:
楼主厉害 不同的路一样可以走到同一个终点

网友:
很好的方法,厉害。我就是死根精一条,丢失了很多顾客

网友:
分压那是不行的

网友:
虽然故障多多,但还是处理了,技术不错,话又说回来,如果这种情况太多,恐怕赚钱难啊。

网友:
pl2 需要多大电流,这样CPU供电管子的压力会大些

网友:
虽然不知道可行否,或者说多久就要返修,但是还是加分 希望这个办法有用

网友:
能修好就行  不要在乎方法

网友:
不看好这种修法,感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基础不错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步骤清晰,跟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