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L01HM花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0):
  接修一台创维32L01HM电视,故障为花屏,见图

  二修机,被前修理者判断为屏坏而放弃。故障时,伴有死机和“咔咔”的干扰噪音。据此,判断为主板问题而非屏坏。检查主板各供电,发现给大块供电的1.26V明显偏高,为1.9V左右且不稳定,此时波形当然也不会稳定。相关主板及图纸见下图

  因相关电路比较简单,粗略地查了一下芯片外围,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换了芯片NCP1595A,换完后电压降到1.4V,虽仍不稳定,但变化不大,观察二天后,交付顾客。过了约一个月,顾客反应电视又坏了,还是那个故障。这次仔细检查了相关电路,除R24没找到外,其它都正常。拆下电压,R24果然藏在白胶下面,

  测量得阻值在10K以上,吹下来再量,7K-10K间不稳。在笔记本料板上找了个5.6K的电阻换上。电压恢复正常的1.27V,此时的波形也相当稳定清晰。观察二天没问题后,用703硅胶回定好电感,放心交差。

网友:
创维32L01HM花屏啊,学习了,看楼主的示波器,很酷,这个应该是模拟的吧

网友:
这个1.26是什么电压。

网友:
R24是取样电阻,坏了导致电压上升且不稳是必然的了。话又说回来,象这种现象能确是主板坏而不是屏坏,也算是厉害高手了。

网友:
是内存供电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