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68L,不触发,跳线帽无电压

楼主(2015-09-10):
跳线帽2脚对地短路,1脚无电压,通电3脚有3V,求助要怎么修

网友:
连接电池跟南桥的线路有没断

网友A:
2脚对地?那不是南桥对地了吗?量量usb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脚对地?那不是南桥对地了吗?量量usb阻值

用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USB对地阻值只有1个是8百多,其他都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USB对地阻值只有1个是8百多,其他都无穷

拆开散热好像是做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USB对地阻值只有1个是8百多,其他都无穷

南桥挂了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知道了,谢谢,单桥的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USB对地阻值只有1个是8百多,其他都无穷

估计是没做好空焊了

网友:
这种要把南桥拆了测,老板子也没必要了

网友:
2脚都短路了。南桥短路了,拆南桥下来再打2脚对地值

网友:
谢谢了,本人新手,收的板子,想练练手,没设备不折腾了

网友:
电池没电,修待机电压。

网友:
如果是二修板,先跑线看2脚是否上家人为造成短路,然后拆桥看是否上家做BGA造成短路,最后再判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