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待机88MA 正常吗?

楼主(2015-09-10):
海尔T68D待机88MA 正常吗? 开机到 300MA 掉电,测没有 CPU 供电,其它都有 内存电压也有 ,基地上通病是没有 12V 这个测下有,不是通病,板上有个 966A-25 有点热换个也一样。。。
cpu
掉电
通病

网友:
电池口有个 966A-25 这个块 正常工作时热吗? 6脚 正常是输出 1.05V 吗? 用二极管档测 6脚 16 ,正常吗?

网友:
去了这个 966A-25 待机就成 40MA了,断开 6脚 块就不发热了。。。。。 这个直接连着桥 是桥坏了吗?

网友:
断开这个6脚后,CPU 会瞬间输出电压 掉电

网友:
电流成 500MA ,了,但还是掉电,, 是桥坏了吗